tps51117死活不输出

楼主(2012-04-30):
tps51117正常输出1.05v  给北桥 显卡 供电
查工作条件v5filt 5v  v5drv  5v   en5v    bst 4.6
就是不输出    换了51117和上下管还一样没输出
故此求解

网友:
楼主把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  正负极电容  你懂的

网友:
我遇到个给屏幕升压的也不行什么都换了,就是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