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第一次用ramfix,不知道那个芯片坏?

楼主(2012-04-30):
如图,每面8块内存颗粒,双面16块。金士顿2G内存。这个是A面的第三块内存颗粒有问题吗?

网友:
正面第三个坏了

网友:
正面的,第三个

网友:
谢谢啦。。准备一下工具,把它换了。

网友:
初学者,,不知道你那软件怎么用的,

网友:
先回悍下吧,也许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