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开机电流高 北桥烫求思路?

楼主(2012-04-30):
一个T42笔记本 刚接到大短 修好大短  发现 北桥供电2.5 1.25也短 北桥烫换了以后待机正常  开机测不出2.5  1.2V 测芯片条件都正常 只能代换着试了 换了上下管 反馈  电压出来了
但开机后电流就跑到1.7~2A  北桥特别烫  以为北桥坏试换北桥。。换了两个全新还是那样(拆机测量北桥正常)
看PDF上北桥供电有 1.5V 1.8V 2.5V 1.25V    测2.5   1.25电感上电压正常   1.8是经Q11转换的测也正常  1.5是q31转换的也有  还有别的可能吗 烧过这几个电压1.8电压电流是0.4A左右  1.5电压0.25电流左右  其它两个都是0.01左右
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就北桥发烫吗没用别的元器件吗  好好摸摸            好好查查北桥周围的电容        烧鸡烧过吗          不会是PCB内部短路吧

网友A:
2.5V,1.2V没有的话,你还是得重点先把电压修出来再说。

网友B:
烧过  上面写了的 就1.8V电流高点 但应该也属于正常范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1.2V没有的话,你还是得重点先把电压修出来再说。

汗大神啊 你看仔细 电压已经修出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过  上面写了的 就1.8V电流高点 但应该也属于正常范围的

做过显卡吗         是不是做短路了       要是都没问题那就是PCB内部短路咯     换主板

网友:
量一下北桥芯片上的电容,电压都加全了吗,有无偏高的

网友:
搞定了没有?我手上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没什么思路了,电压都有北桥还是巨烫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量一下上面的电容

网友:
桥拆了测边上的小JJ,看看有没有神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