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Y200,无线网搜不到,有线网无法获取IP

楼主(2012-04-30):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天逸Y200,前几个月在这修过南桥的,拿走的时候好像都能上网的。今天拿来说不能上网了。
我把网线插上,就一直显示在获取IP,N分钟过后,显示无法获取IP。
确定不是网线和路由的问题,,
还有就是无线网搜索不到,按下Fn+F4打开无线网也还是搜不到任何的网线网络。换个无线网卡也还是一样。

然后换个硬盘装系统,以上两个问题依旧这样。

我该怎么办啊,今天老板不再,我也不能随便弄。

网友:
怀疑是不是你路由器的问题哦

网友:
无线网卡的OFF/ON开始信号没有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都专家了,这个问题还能难倒你不成?不行给我帮你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专家了,这个问题还能难倒你不成?不行给我帮你搞定.

你说怎么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看完我的问题,我都说了,确定网线和路由没有问题

你手上有几个路由器呀,我手上有5个路由呀,有一个就不能获得IP ,我刚开一个个以为路由也不会坏,再者不行,就是你系统问题

网友:
再不行,你就做南桥吧,或是死马当活医吧,东搞本焊的,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手上有几个路由器呀,我手上有5个路由呀,有一个就不能获得IP ,我刚开一个个以为路由也不会坏,再者不行 ...

你还是没有看清我的问题,我也说了,换了硬盘装系统也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怎么搞定

怎么搞定?哥让你把XP系统换成WIN7后就一定能搞定.另外你当前是什么系统?是XP的话可否用完全安装版的,后在官网下原装驱动.无线有个快捷键驱动,开了无线开关后,会有一个对话界面里面是选择无线和蓝牙开启的.不然无线开关打开也不会有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手上有几个路由器呀,我手上有5个路由呀,有一个就不能获得IP ,我刚开一个个以为路由也不会坏,再者不行 ...

有一万个路由又怎么样,那个网线插在别的电脑上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万个路由又怎么样,那个网线插在别的电脑上都正常

我看你道行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