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1M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04-30):
手工安装系统,安装到这一步就蓝屏,无文字显示.
确定内存和硬盘没问题.
之前CPU坏了,现在找了同款的换上,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装ghot版的了 ,

网友:
很多年没用这种方式装系统了。。。

网友A:
用好点的单个内存装系统,然后换回之前内存!

网友:
用一个芯片组差不多的系统硬盘  放上去看能不能进系统      这情况可能和硬件挂钩了   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步装好久没用了!

网友:
你的光驱不行吧?换光碟,先分区.

网友:
盗版Ghost系统方便安装节省时间,有时不管用无法安装。

网友:
联想的遇到网卡死机的

网友:
分区,数据线,内存逐步排除哈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分区,数据线,内存逐步排除

网友:
这个BIOS里面有个ATA和AHCI两种模式,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或再换个CPU试试?

同意
正想说这个,AHCI模式,就是会蓝屏的!

网友:
换系统试一下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把硬盘挂别的机器上,够一下!!!试一试!

网友:
换系统试试看,偶以前碰到过!

网友:
进PE先试试,  能进PE在说吧

网友:
用GHOST 在另外一台电脑上GHOST ,完了之后接加原来的电脑。

网友:
装WIN7试下,现在有的本子不支持XP

网友:
是蓝屏死了,还是蓝屏之后掉电!这么多人回复,楼主怎么也没有回啊!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

网友:
先排除掉硬盘的问题吧啊。

网友:
在BIOS里 调一下串并口

网友:
应该先进PE看看的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为什么楼主不用GHOST

网友:
分区和那个MBR没有搞好也会蓝屏的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就换硬盘

网友: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网卡芯片有问题,装系统时扫描硬件时过不去,后来网卡芯片彻底坏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给你一个个人经验。先将要手工装的系统程序全部拷备到最后一个盘,如建立一个文件为2000,在DOS下加载smartdrv.exe,这个加了后,手工安装会省不少时间。再说这样硬装也不会说不能装的情况。

网友:
一步步安转 试试换个版本

网友:
进PE 可以吗 个人觉得 你换的U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好点的单个内存装系统,然后换回之前内存!
同意还给个0你真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