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529 V星G31M3-L V2主板 sata接口坏了

楼主(2012-04-30):
V星 MS-7529  V星G31M3-L V2主板  sata接口坏了,怎么回事。

sata接口有四个,其实二个坏了,
第一,硬盘接在其中二个接口上,coms检测不到了。是为什么呀,要如何修?

第二,还有,我现在换了一个接口后,开机后,硬盘红色指色灯一直亮着,
也不闪动的,是常亮,这又是什么原因呀?
第三,开机后,在进入时,显示按tab键什么,或者按del什么的,这个画面时间太长了,如何设成短的,以前是没有这个情况的,一下就过去了。

网友:
测测和南桥连接的电容

网友:
数据线有没有换一根好的试试?

网友:
我不懂呀,我不是搞维修的,我只是自己用的。

南桥连接的电容,哪个也不知道,如何测?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就让搞维修的搞吧!

网友:
学习中,顺便赚点积分

网友:
学习一下,赚点分,,希望能快点转正啊

网友:
首先,你说的那个时间长短是没办法改变的,在系统自检前首先会确认有哪些设备需要自检,确认后系统会发出自检指令,并等待设备返回数据。当数据总线部分损坏时,系统能检测到设备的存在,但是却收不到结果。所以系统会一直等待设备返回结果,当然这也存在一个超时的问题。当超出最大等待时间,系统就会跳过进行下一个设备自检。这就是为什么时间变长的原因。请检查数据线,以及数据线上的磁珠和电容,检查SATA接口是否存在氧化等问题。。。

网友(2013-04-13):
亲们,能不能发给我一张 V星 型号MS-7592:VER.5.2的接线的图片,和说明书都可以,谢谢,亲

网友(2013-11-10):
我看了一个主板电路图,不知道为什么,SATA口与南桥连接一电容。这怎么传数据呀,新手

网友(2014-05-31):
这个是耦合电容,耦合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