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寸三星显示器,背光有闪有时黑屏

楼主(2012-04-30):
客户送修27寸三星显示器,背光有闪有时黑屏,有哪个同行修过。显示器出厂才1年,测电压都正常,电容正常

网友:
有同行修过吗

网友:
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可能有点不好测,还是按照程序来吧,先灯后板

网友:
查看开关信号。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路过学学经验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看看灯管、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三星的27寸显示器 问题是一开始点点就灭 在开开就好使后来在点就开不开了  后改了下通用高压 是能站住了 也不灭了但问题出现在  显示器的屏一半是亮的一半是不亮有点暗  问下大家 是高压本身点不住的问题吗  是不是得改用得大一点的高压才可以  谢谢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一半暗,一半亮

网友:
你先拆开换个灯管看亮不亮,如果灯管亮说明高压板有问题,量下高压板看好不好。

网友:
直接换掉灯管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LZ分解问题检测比较合适

网友:
应该是三星P2770吧. 都是灯管坏. 小心别把屏弄碎了.

网友(2012-06-02):
弄好了,谢大家,灯管线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是换的驱动板。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网友:
呵呵三星屏的灯管插座处很容易打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