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闪3次灯修好了

楼主(2012-04-30):
前2天来个CQ41,是I3的独显,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是1.3A,说明内存不过嘛,做北桥吧,加焊一下不行,没办法重植一下吧,也不好用,故障依旧,想找个CPU试下,听说I3的U有坏的,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没办法最后一招刷下BIOS,没想到O了,真是早该想到了,这个想法起于X200的机器,报警一长两短,电流跟CQ41差不多意思,刷BIOS好了,所以也就试下,希望对大伙有点帮助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

网友:
大多数不是北桥就是BIOS啦,也没有其它可搞的了,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个CQ41机子。I5的。不过内存 。跑1点几的电流。就是没编程器啊。有没现成的

网友:
小弟愚见,要是上个诊断卡,会不会看出是BIOS问题的机率大些呢{: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2012-05-30):
楼主的技术真是一流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希望有帮助

网友:
这你不说真想不到

网友:
都是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