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遇到没有PCI槽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2-04-30):
  这两年发现很多大品牌的主板(例如:技嘉 GA-H61M-DS2)都不设计PCI插槽,当遇到主板不工作问题的时候该用什么检测板或者用什么来检测主板是否跑马呢?高手路过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示波器看AD线有没有波型。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测。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
一直没入手示波器  看来又要出血了 还好现在碰到的这么新板很少

网友:
h61应该还在保的。也要修理了?

网友A:
要用示波器在用多少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示波器在用多少兆的

维修主板,示波器不低于100M最好!

网友:
价位在那放着的,缩水严重。反正有3年保,过了3年再说。

网友:
新版的,郁闷。

网友B:
好像有种打印口的诊断卡

网友C:
有pci-e的诊断卡

网友(点评):
这样的工具好用不?好用的话我也要整。

网友:
和pci的一样    修笔记本和新主板最好配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种打印口的诊断卡

部分主板连打印机口(并口)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pci-e的诊断卡

这个能用吗?给介绍个牌子,谢谢!

网友D:
PCI槽被淘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槽被淘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被淘汰后应该用PCI-E取代吧!PCI-E的传输速度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是有卖MINI的测试卡了吗买个那个就可以了三合一的

这个三合一的是笔记本用的吧!台式机应该不适合?

网友:
以后修主板也和修笔记本一样了,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