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硬盘不引导

楼主(2012-04-30):
客户刚拿来时是分区表被破坏了不能引导。重建分区表、修复MBR后还是一样不能引导,,再GHOST一个系统也是不能引导,就是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动。把硬盘接到台式机上能正常引导。移动硬盘进PE正常、用光驱引导进PE也正常,换了个硬盘也一样不能引导,各位大师是不是南桥问题啊??这个板的NEC大电容会引起这个问题吗?求解.......

已经解决问题了,这板子有轻微进水,其中断了一根线,补线后OK了。上张图

本人焊接水平超烂

网友:
把SATA几个线量下阻值,这个不要我都说吧

网友:
用心观察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既然其他的启动项都正常,说明硬件方面是正常的,检查主板与硬盘的连接有无损坏就行了吧!!!!

网友:
楼主挺细心呢!!啊哈哈

网友:
目检很重要,要不然要走好多弯路

网友:
楼主要细心啊

网友:
测一下SATA的电容试试,阻值是多少

网友: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发个来看看是哪个线断了会这样好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还好没有把问题搞大

网友:
楼主那根线是说什么线啊

网友:
没看清楚那里短线啊 楼主能不能把图片放大点啊

网友:
是不是还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图纸上这根线是做什么用得啊?

网友:
维修这行,要细心看,细心测,马虎大意是大纪。

网友:
有时可以看出的问题就可以不要去量,这样很省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