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块吱吱响的电源板,难住了!!

楼主(2012-04-30):
先是发现2N60坏,换了以后。5VSB电压偏高,怀疑是817的故障,更换后电压是5.12和5.14跳变,辅助变压器伴有吱吱的响声。各位看看是什么故障。两个2.7K电阻也换了,50V4.7UF电容也换了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点评):
試著換TL431...

网友:
听说响是电感的问题吧。

网友:
还有电阻不正常,你再找找看,没别的问题,就是电阻不良了

网友:
我有弄过一个长城的  有吱吱响 变压器位置发出来的  焊下来重新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换个变压器吧 我碰到过

网友:
TL431和反馈电阻

网友:
能响的元件有电容和电感,变压器。电流大或是频率高都会这样,短路也会。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变压器本身有故障,换了新的。

网友:
碰到过高压电容虚焊引起的吱吱声

网友:
都是小变压器损坏造成的,而且不好买。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我也考虑下换个变压器

网友(2012-06-03):
变压器不好找吧

网友:
从废电源里拆

网友:
换掉环路的电容试试吧。

网友:
手里吱吱响的电源特别多,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变压器也能搞到呀,我有好多变压器有问题的电源,懒得去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