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 ZR1主板 更换通用显卡不兼容问题

楼主(2012-04-30):
ACER 3270 ZR1主板机器开机花屏,典型显卡故障,拆机看是07年GO 7300显卡芯片,决定更换改良版芯片,但是手上只有110M芯片,在网上查得110M可以和7300通用,决定用110M替换7300.换好后开机正常,跑3DMARK 2001 几个小时一切正常,显卡温度最高80度,看样子没问题,通知客户拿机走人。谁知客户第二天过来说上网看电影一个小时左右死机。检测之后确实如此,跑3DMARK 四、五个小时都不死机,但是只要上网一个小时左右肯定死机,重新装系统、换显卡驱动、换内存、换硬盘试同样如此,只要不上网用一天都没问题,怪事!难道换上的显卡有问题?但是跑3DMARK和不上网又都是正常的啊!苦恼几天后想到更换110M的显卡后唯一的区别就是显卡的BIOS不一样,因为更换显卡后显示的显卡型号还是7300芯片,决定从显卡BIOS入手,但是笔记本的显卡BIOS大都嵌入在主板的BIOS里,不好搞啊!实在不想再换显卡了,在网上狂搜后找到一个BIOS 编辑器BIOS Editor,利用BIOS Editor成功的从ZR1主板bios里提取到一个63K 的 NVIDIA7300 ROM文件,本来想找一个110M的显卡BIOS来替换7300的BIOS,但是实在找不到,从别的主板里也提不出来,没法只有用nVIDIA显卡BIOS编辑工具修改7300的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又从网上找到nVIDIA显卡BIOS编辑工具nibitor v5,打开7300BIOS,可以看到核心频率、流处理频率、显存频率,通过与从其他主板中提取的7300BIOS比较,发现zr1主板中显卡的核心频率和流处理频率设置得偏高,考虑到是110显卡芯片,就把zr1主板中显卡的核心频率、流处理频率设置得比普通的还要低,把修改后的7300BIOS替换掉原来的VGA ROM文件,最后把替换后的主板BIOS 刷一遍,刷新bios后开机测试跑3DMARK 、上网看电影几个小时一切正常,自此机器彻底修复。总结:虽说7200、7300、7400、110M可以通用,但是还是要看各个主板,有的主板显卡BIOS设置得保守点也许可以通用,但有的就不行,最好还是换同型号的。附工具软件和提取的显卡BIOS,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显卡BIOS修改器

显卡BIOS

网友:
楼主是老乡哈 ,水平很高嘛!那边生意好做不?

网友:
华硕A  K 系列的独立显卡都要刷 昨天为了把9400 换个ATI 2400的 搞了6个小时  还好有人民币安慰我受伤的心灵 400+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  换成7400T改良显卡 一切OK  我已经搞定!

网友:
我知道换显卡可以搞定,这机器是去年修的,我只是提供另外一种思路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哦,感谢啦。

网友:
。。。问题是110的性能跟不 导致的?

网友A:
拿要是显卡BIOS可以修改。。。。那以后不是可以上很多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要是显卡BIOS可以修改。。。。那以后不是可以上很多的显卡。。。

你以为脚位不一样可以上啊!这仅限于可以通用的部分显卡

网友:
前几天也修过同样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