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是刚来的”精英代工的G31T-LM2 CPU复位偏低

楼主(2012-04-30):
         此版拿来的时候不跑吗,测量 内存 北桥 南桥 CPU供电均正常, 测量CPURST只有0.2v 。CPU没复位,
   CPU要复位的前提是要CPU供电IC发出VRMPG给南桥。(也有特殊的比如映泰的TA790GXBE,), 追查此线路 VRM_pwrgd 为3.3V
查到南桥发出的PCIRST 和PLTRST 也是正常的3.3V 北桥都收到了南桥发出的PLTRST, 北桥从坏板上面扯了一个换上 还是一样,CPU复位还是只有0.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CPU带灯测试仪 有个VCCA的灯不亮。。。。。

网友:
775的板吗,灯座有个灯都不亮了你还去跑复位线路和PG信号。。。佩服楼主的基本功。多学习真好啊,膜拜一下。

网友:
CPU 供电还有问题,

网友A:
偶也来说说自己的看法:首先就是VCOR电压正常;CPU要想复位就得有CPURST,但CPURST是由北桥发出的,但是北桥同时也要收到南桥发过来的平台复位,并且本身供电、时钟都要正常才会出CPURST#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拿下北桥后侧过这个点对地阻值多少,找个好板对比测下这个点阻值,看是不是换的是个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也来说说自己的看法:首先就是VCOR电压正常;CPU要想复位就得有CPURST,但CPURST是由北桥发出的,但是北桥 ...

谢谢仁兄的指导。我明天再多测下

网友(点评):
楼主修好后,希望能来反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