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5三星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2-04-30):
淘宝上面说这个版号是BA92-08123A但是我看内存槽下面的版号是BA41-01533A但是这两个型号都查不到图纸
  看看谁手上有这个板的兄弟们帮我看看,下面有三个芯片爆了不知道型号了。或者是有图纸最好。

网友:
楼主你的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照张清楚的传上来呀

网友:
这图真要命,一点也看不清楚.传上来费人眼!

网友:
那么模糊谁能看得见

网友:
没办法啊!没好的相机啊。有板对照的话也应该可以看清楚

网友:
楼主的照片不清晰,看不清,你这个是场管是吗?一般除了保阁电路和电池充放电电路里会有P管,其他一般都是N管,可以找料板拆几个N管换上。

网友:
拆了测焊盘是一样道理

网友:
楼主啊,我眼睛都看 花了哦。。

网友:
没办法和顾客商量换了一块板问题解决。看来还是板卡级简单一点呵呵

网友(2012-06-01):
谁有这机子的图纸 麻烦给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