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 INTEL集显不走码有报警音

楼主(2012-04-30):
GM45的北桥,潘睿的处理器,3代内存。电流路升到0.7A停止报警。4声-4声-1声-2声。风扇狂转。不走码,内存地址线无波形。CPU复位CPURST#正常。全板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时钟都正常。CPU的时钟测不出,只测到有380mV的杂波。我的
示波器
是普源的DS1102E 100MHZ 1GSa/s.
cpu
处理器
风扇狂转

网友:
手上有台同样的机器,准备拆出来吹下显卡试试,兄弟搞好了吗?
同意楼主:
4.0
草原羊羔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