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教修过苹果的师傅们。。那位遇到过?

楼主(2012-04-30):
苹果A1278笔记本,现在是插外接麦克后 提示有插入,但是就是不好用,不能录音。 主板内置麦克没有了,。驱动都更新了。
请问那位师傅遇到过,望指教一二。谢谢啊。
下面贴关于声卡的几个电路

网友:
这应该是哪没调好,

网友:
呵呵呵  换个声卡看看

网友:
不要急于硬件,装XP系统试下

网友:
你应该确定声卡到功放传过去声音了没有,如果传过去了,要查功放的条件,这是我的思路

网友:
搞了一个内置麦装上还是不行,不能录音。。我装的是XP系统,,与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内部音响有声音吗  如果有一般是功放故障    查 功放工作条件  不行就换个功放试试

网友:
声音是有的,,就是不能录音。。放音乐没问题,,就是说声音输出没问题,输入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  mic输入   mic口供电   mic口到声卡有无断线   mic口周围电容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  建议更换一下声卡芯片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机器更换声卡后正常了   希望楼主继续跟进

网友:
声音是有的,,就是不能录音。。放音乐没问题,,就是说声音输出没问题,输入有问题
声卡坏也容易造成这种现象   部分功能不正常

网友(2013-05-09):
声卡功放麦接口都换掉

网友(2013-10-28):
楼主 芯片换了没? 是那里问题?

网友(2013-11-30):
我这有一台 是有录音的提示但是录完音 一放就达达响 没有说话声 用原装的的驱动也不行 没找啦上坛子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