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触发。。。

楼主(2012-04-30):
IO 是。IT8718F-S GB-IX/S

我跳起102脚,焊盘上还是低电平,脚位上只有0.14v//测南桥待机电压正常、、手头上没有这个IO换,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技嘉的I/O要用他专用的,有条件就换,没条件就没法试了。

网友:
PSIN都去到哪里一路路查啊

网友:
这个IO很怪,有些板第一脚不在角上,而是在100百几的脚位上

网友:
最近好吗?哥们!有两种情况:一就是IO坏,直接换;二就是跑PSON线路!!!不触发一般查IO到PSON线路!有80%都出在这里!

网友A:
我挑起102脚能触发是什么原因。。。

网友B:
RSMRST#3。3发v  PWRON#跳变正常,说明南桥已收到IO发出的开机信号,及待机电源好信号,但没发出SUSB#给IO拉低PSON#  目前要么南桥3VSUS没到位,32。768 没电振或频率不正常。  要么南桥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SMRST#3。3发v  PWRON#跳变正常,说明南桥已收到IO发出的开机信号,及待机电源好信号,但没发出SUSB#给IO拉 ...

我觉得也是桥的问题大一点,刚才死马当活马医了,加焊了一下,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挑起102脚能触发是什么原因。。。

去测下USB,看正常不;然后就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测下USB,看正常不;然后就换桥了!

USB只是判断作用,不能决定性的。。。

网友:
PSON持续高电平  可能因为USB 短路造成的    去跑USB的线路 看看是不是短路   他短路 造成主板保护   你检查下吧

网友:
这个情况IO坏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是桥的问题大一点,刚才死马当活马医了,加焊了一下,不行

如果PCI A14 和32.768均正常,先割一下IO 102脚到南桥的线。确定是否IO拉低SUSB#  下来就只有是换桥了。

网友:
直接换IO,还没法触发就算了!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换 I/O试一下,不行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