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报错“硬碟SMART检测到错误...”

楼主(2012-04-30):
如题“第一颗硬碟1 (301)  怎么修啊?这个毛病要命吗?什么原因啊,最近好几台笔记本都是这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笔记本的CMOS设置项不像台式机可以禁止检测硬盘的SMART状态。

很多机子按"F1"可以照样用。要么就得换硬盘了。

网友:
这个真没修好过,我的500G就这样被修报废了,有质保就保,没有就凑合用,不要修了。。。

网友:
刷磁盘固件试试阿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但这是台式电脑的经验,笔记本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笔记本BIOS里也可以设置关闭SMART检测,但这个硬盘多半寿命不长了

网友:
直接说英文提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