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才能开机自动宽带连接

楼主(2012-04-30):
怎样设置才能开机自动宽带连接。

网友:
请好好利用论坛的搜索功能,给你个链接里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
在IE里可以设置的 具体的你还是去百度下吧

网友:
可以把宽带连接的快捷方式放到开始菜单的“启动”里。

网友(点评):
正确解释

网友:
IE属性。连接。。自动连接。

网友:
打开宽带属性里面有个自动连接啊。。

网友:
你是用的猫还是路由,路由可以设成自己拔号,猫的话,把宽带连接拖到启动项里就行了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路由器, 操作系统是XP  该如何弄呢?

网友(点评):
路由设置完后,直接接上网线就能上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路由器, 操作系统是XP  该如何弄呢?

打开 我的电脑 在地址栏输入 192.168.1.1  确定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你看下路由器背面会写着有进去的方法,用名密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 我的电脑 在地址栏输入 192.168.1.1  确定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你看下路由器背面会写着有进去的方法, ...

输了, 他出来了一个中国电信的那个帐号密码, 帐号也密码,路由器后面没有呀,后面孩子有三个,第一个是12326559109第2个是8c210a7a01aa第三个是82502935  我不知道输那个才是对的呀,你能帮忙,帮我看看吗?讲仔细点,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了, 他出来了一个中国电信的那个帐号密码, 帐号也密码,路由器后面没有呀,后面孩子有三个,第一个是 ...

如这个为例,要还不懂的可以上网查下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了, 他出来了一个中国电信的那个帐号密码, 帐号也密码,路由器后面没有呀,后面孩子有三个,第一个是 ...

本想发个参考网址的,由于等级有限发不了

网友:
输入 192.168.1.1,或192.168.0.1,在帐号中输入ADMIN,密码如此,进去后按说明的步骤一步步做

网友:
用软件宽带自动连接非常简单

网友:
可以 上网查呀  汗  不要跟我说 你不会

网友(2012-06-03):
把拨号快捷方式放在开机启动里就可以了~

网友:
IE右键属性。。连接、、不论网线各连接是。。。。。在点确定。。KO了。。

网友:
路由设置好后,都不用拨号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