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G31 郁闷的维修

楼主(2012-04-30):
今天同行拿了一台主机过来,说这板键鼠PS/2都不能用,说那个接口的问题,叫我换,我说不一定,于是放在我这里修,叫修好打电话给他,拆下来.测PS/2 供电4供,都有5V,于是打了一下数据线,发现在一个是566,另一个是580,键鼠都一样,于是跑线,到旁边一个330 272排阻上去,由于这两个排阻都很少,在别的板找不到那么体积少的排阻,没有办法,先把这两个拆下来,于是在这板声音附近拆了两个这样的阻值过来,弄上去,于是测一下对地阻值 ,都是566,一个是567,应该正常了,于是高兴,应该会好了吧,于是装了CPU,内存测试,插上键盘,等,触发,怎么键盘没有灯亮,郁闷,插上诊断卡,跑00,不会把声卡那两个排阻没有弄上的问题吧,应该不关这事,于是又焊上去,还是一样,不跑,这个是775座子,这原来的风扇是那种,底下一个架子,上面一个风扇,用四个长螺丝拧下去那种.测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有呀,怎么不跑码,郁闷,修不好还得赔板呢,于是上紧那个风扇测试,主板直接跑D0,不过内存?测内存供电电压,只得1.7V,会不会低了些,后来把内存那两个上下管换了还是一样,郁闷中.后来问朋友这是什么问题,叫我打一下U座的数据地址线,一个个测,都好的,后来叫我如果正常就刷一个BIOS看看,由于这风扇拧紧后,会把主板CPU抽起来,真有怀疑座子虚了...... 还是先易后难了,先刷BIOS吧,以前加焊桥先,最后都是刷BIOS好的,有时候加焊会加坏了桥,吸取教训,网上下载了一个G31刷了上去,开机触发,跑C1 ,上内存,跑过了,郁闷,这板无端端怎么BIOS坏了,于是装上风扇,又不跑码了,郁闷.....,于是不会又是BIOS坏了吧,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吧,于是放电,还是一个鸟样,把风扇拆了下来,又可以了,原来是这个风扇作怪,于时慢慢上风扇,不拧那么紧,还是不行,后来找了一样风扇的底座弄了上去,可以跑码,装好机测试,键盘键鼠都可以用了,不过在开机过程中,怎么多了一个昂达三茗管家婆出来呢,这个是用来恢复系统,印像中我第一次试机时候好像没有这个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刷BIOS刷上去的,怎么让开机不显示这个呢,在网上找了一下"开机进入BIOS设置,进入Frequency/Voltage Control选项,把Onda Saming Network Keeper关闭,保存退出,或下载卸载工具,昂达官方网站有下载的.
卸载方法:卸载前,先把BIOS里的ONDA SAMING NETWORK KEEPER关闭
三茗网络管家婆默认密码是12345678或者空格键
"
进去根本没有ONDA SAMING NETWORK KEEPER  这一行,郁闷,搞呀,搞了半天还是不行,没有办法,又不知道怎么搞掉,于是又在网上找BIOS再刷了上去,先刷原机那个备份出来的,刷上去,不跑码,还是慢慢在网上找这BIOS,于是找了一个,刷了上去,可以了,不显示那个三茗 烦人的东西, 后来装上主机测试,没有多久主机又自动关机,    他多问题,这首先考虑一下风扇,于时又拆了下来,换了一个旧的那种买CPU配送的风扇上去,于时测试很久没有问题,这时候还在测机过程中, 传上两个此机BIOS,

昂达 G31C.rar

网友:
这个三茗的东西“收”得比较隐蔽的,没找仔细吧,关键字“saming”

网友:
一个键鼠让你搞得转了多大一圈!应该上来测到不正常就直接做桥不就省事了吗?

网友:
路过,把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我觉得就是变形+bios吧

网友:
你那声卡的排阻最后用了没有?本来是修PS/2的,但最后没见你说修好,到底是排阻或BIOS引起的还是CPU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