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离奇现象

楼主(2012-04-30):
今天接到一戴尔笔记本,啥型号忘了,14寸的08年产品
       把电池取了,待机0.007A正常,开机不显,跑到1.3~1.4A不不动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先看内存,2条512的,取了一根故障依旧,全部拿下跑0.7几,看来内存没问题(可以这样说吗?新手上路望指教),怀疑是显卡。
        然后拆机,客户在这里守着的,拆的不敢太猛。哼唧了半天,才拆开,取下风扇那一套,真脏。都把散热器堵死了。板子上电,因为新手只能测测班子上的大电感,CPU边上的0.9V好像不正常,先不管,内存1.8v,还有个1.2v、1.02v茫然了,哎!只要有电就行,手摸到显卡芯片,(开机5秒后就不敢用手摸了)烫屎人了,赶紧断电丫的,热的快冷的也快。测显卡芯片上的电容没有短路,应为显卡太烫我就说显卡坏了,蒙一个是一个嘛,他说修要多少钱,我说400~500这样,但是要过两天才能拿得到,他说很急明天要出远门,本来是想等师父回来弄的,既然要得急就装上吧,装的时候我那心呐,汹涌澎湃,上笔记本总是要多螺丝,尼们懂得,特别是在客户面前,
     见证奇迹的时候了,装上后居然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大家快来围观看看,是什么原理,怎么清了一下灰就好了呢????继续茫然中。。。。。。

网友:
可能是上螺丝的地方接触不良吧,也可能是灰尘太多(可能性少)

网友A:
看来应该原本就没有问题,只是因为灰尘太多了,导致散热出了问题,然后引起某个芯片温度过高才会出现的吧!你这样一搞是不是就没钱收了呢!!

网友:
哈哈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B:
不知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会不会白做 最多收个清风扇的钱 你的师傅回来要说你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应该原本就没有问题,只是因为灰尘太多了,导致散热出了问题,然后引起某个芯片温度过高才会出现的吧! ...

收了5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收了多少钱?

收了50元,我们这里规定是台机清灰50,本本80,我怕报80把人吓走了。再说了那人一看就是个“弯脚”不不大敢猛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也不显啊,怎么解释。。。

有很多机型外接显示器要进系统了才能切换,有些还要装功能键的驱动才能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机型外接显示器要进系统了才能切换,有些还要装功能键的驱动才能切换

喔?恩过切换键了,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有的机子就是那么的变态的   只要是清灰就好

网友:
报了500,最后只收50,顾客不会说你想吭他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9106-1-1.html

网友:
二样都有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