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4-30):
今日修一台飞利浦液晶,主板上的电压转换芯片L5972D坏,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L5972D引脚功能如下:
1(OUT)
2、3、6、7(GND)
4(COMP)
5(FB)
8(VCC)
芯片

网友:
没代换过,等高手回答

网友:
没办法,网上邮购了一些

网友:
改个电源板,现在板都很便宜的

网友(2012-06-04):
直接买个相同的换了不就是了吗?这IC容易买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