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52)过LOGO黑屏(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2-04-30):
接台东芝的本,客户说不能进系统,开机一看,过了LOGO就黑了,晕哦,BIOS都不能进,显卡问题,拆开一看,我滴乖乖,主板上一大块焊膏,明显修过的,定睛一看声卡上面有个小洞,不用说烧了,把声卡取了心想能进了,没门,一样的黑,干显卡,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虾,这个不上声卡芯片就不能进吗?还是根本就不关声卡的事?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是独显的吧,你把显卡取下来植株试试不行就 换一个吧,我遇到过加焊不行植株就好了

网友:
和声卡没什么关系的,大多是显卡,从新植下!!

网友:
搞显卡撒  不行在换嘛

网友:
不行刷BIOS啊

网友:
是过LOGO就不显示还是可以显示没背光啊?

网友(点评):
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和声卡没关系

网友:
声卡芯片也是引起问题的一方面:三个方法:刷BIOS,重植显卡,前提是声卡芯片必须装回好的!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同样问题,但忘了是什么型号的,是待机有三极管坏了,楼主查一下,

你个猪猪啊,人家都LOGO了你还来个待机有个三级管坏?我看你是三级片看多了吧?

网友:
和声卡没关系的,如果是网卡还可能会有关系,换个显卡吧

网友:
刷下bios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nec大电容呀? 是的话先换了再说

网友(点评):
不是哈,不过已经带换过了

网友(点评):
这个搞过了

网友:
这个好像把COMS电池放电会好    遇到过好几台都搞定,还不用拆机的

网友:
和声卡没关系吧

网友:
先看下显卡,还不行就搞bios程序

网友:
学习来了呀,等修好了告诉声先,谢谢。

网友:
黑屏跟声卡肯定没关系,能见到Logo应该不是硬伤吧。

网友:
楼主有接外显试一下吗?

网友:
重现LOGO后黑屏,应该是没过自检

网友:
过了LOGO黑屏 是不是暗屏呢  你外接显示试下

网友:
有没有解决哦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东芝的  情况和你一样 偶尔几次还能进系统 偶尔几次不开启  但是大多情况都是LOGO后黑屏  跳变还是很正常的  外界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修的没思路了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了有高手吗???期待中 换了集成显卡的也这样吗?  BIOS换了也一样

网友:
我那台是BIOS放电好的

网友:
有背光无图像是属于黑屏吗???????楼主是不是色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