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屏线插口旁边的这几个贴片三极管实际是 ...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屏线插口旁边的这几个贴片三极管实际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4-30):
A1FV(BENQ)
A01A(BENQ)
WA7O(方正)
2F-K(?)
这些都是在屏线插口旁边的,这个贴片
三极管
有问题了就会导致白屏,想请教一下它们实际是什么型号,网上搜索不到相关资料。
还有,就是它们有没有通用的替换型号,可以多买一些。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不就是管屏供电的吗,好多都可以代用的啊。

网友:
楼主那里没有换下来的废驱动板吗??找同样的位置取一个换就可以了。。。、

网友:
导致白屏的话 不用换三极管、 直接飞根5V电压的线给屏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那几个三极管是做开关用的,所以测一下是PNP型还是NPN型,再找大小一样的代替就行。(只做开关做用,不做放大,所以不用分型号,只要大小一样,再分清是PNP还是NPN就可以,放心更换)

网友:
估计多数是P沟道场管吧。这里电压不高,电流足够大就行,3A的应该够了。
试过有一块原装驱动板这个管是6脚的,坏了,白屏。直接把通用驱动上那颗3脚的取下来焊上(按照脚位定义),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