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5T——A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2-04-30):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P45T-A 的主板 一点就掉电。啥电压也测不到。以为是保护,结果不是。。也有说如果主板有一路供电没有的话也会掉电。就强行开机测  几大供电都没有。。我就先从内存供电开始修, 换了RT9214 不行。把两个MOS一起换了 还是一样。哎 没招了。。有没有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瞬间掉电,要用视波器才测得准。

能触发,说明触发电路基本正常,如果你没视波器,可以测一下各关键点对地值是否正常,还有测各场管是否有击穿。

网友:
一般能触发掉电  我感觉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先从复位  南桥  IO  CPU  内存电路检查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把cpu供电头子拔了,看掉不,不掉的话就拆cpu的mos管,测有没有坏的

网友:
首先测5VSB到3VSB。

网友:
打一遍各供电管的阻值啊,再在待机状态下摸一下桥和1117看有没发烫的,还有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3v5v 。

网友:
整块板的MOS管都测过了。。就是内存这两个管子在线测老是通的。拆开来了又是好的。内存供电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啊。。哎 没辙了。。

网友:
南桥瓜了。。。。

网友:
CUP..也可能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