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C不触发,待机电流01.1有3伏5伏,

楼主(2012-04-30):
华硕~~X50C不触发待机电流0.11。3伏5伏有,按开机键,电流0.12。3伏5伏还在,~电源灯亮~~其他电压都没有,这个要查那里?

网友:
电流变化了,说明触发成功了。
待机电流0.11有些高,正常在0.08以上。
应该有经短路了,查一下3V 和5V都供些芯片,打一下各关键点的对地值

网友:
待机都这么高了,肯定不对了,我那个可调电源,我就没有见到过,待机超过0.05MA的,你那板子待机有短路,你先把待机修OK了,可能就对了,

网友A:
同意 晕就打个同意还不行啊,搞什么啊。不就是代表我也是这个看法吗?......又出来一个内部错,现在网站是不是出问题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 晕就打个同意还不行啊,搞什么啊。不就是代表我也是这个看法吗?......又出来一个内部错,现在网站是 ...

这位兄弟说什么怎么小弟看不懂了,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板子有短路的  先把短路的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说什么怎么小弟看不懂了,什么出问题了?

我是说对待机电流的看法和你一样。
最近的网站,怎么老出错,刚才的验证码又输入了三次才上的。
感觉网站不如以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对待机电流的看法和你一样。
最近的网站,怎么老出错,刚才的验证码又输入了三次才上的。
感觉网 ...

懂得起了哈,昨天我在坛子里面下个线路图,下了了个都打不开,第三个才找开了,白要我20分

网友:
待机有问题

网友:
有短路了,用可调电源调到3V-5V测试,看哪里发烫

网友:
应该有点小短路~摸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

网友:
缺少信号SUS电压没有

网友:
待机偏高,看看什么元件发热吧

网友:
0.11  的待机电流   你好好摸摸吧   肯定有烫的地方

网友:
修好了~~~加焊南桥好了···加焊后待机0.07,按开机键电流一路跑上去··屏亮了~~OK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南桥啊  待机这么高还能加焊好

网友:
待机是有上点高,但是我想和你那个可调电源电流显示也有关系吧,(也就是说电流没有校准),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短路,加焊是不可能好的,

网友:
同意楼17,应该有短路怎么能加焊好

网友:
待机电压过高,电压问题,如果短路的话加焊什么都没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