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915主板不进系统维修

楼主(2012-04-30):
今天修个主机是915顶星主板的主机,故障是进不了系统。结果很简单,但前面的故障有点奇怪,发上来给大伙加个凉菜。主板跑C1时会滴一声,跑到26显示LOGO时会定一会,然后发出咔咔咔的报警声后过LOGO,开始显示,会出现一个提示:(英文的看不懂)大概是一个DRIVER 错误,IDE地址8139......然后开始进系统断电,处理:拔掉一个内存,不行,换显卡不行,插U盘想测硬盘,但是U盘不引导,有可能BIOS,没法,拆机,,客户的东西不能用,下CPU。放一边。等等???回头一看CPU真干净啊,锃明刷亮的,硅脂哪去了,得,搞点老酸奶上去吧,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真管用啊。估计里面掺了明胶。。呵呵,上机走人

补充内容 (2012-5-1 11:38):
我说的是我抹点硅脂,,比喻成老酸奶

网友:
我有看过有客户打牙膏的,反正都是白色。。。。

网友:
我还看到过,AMD的CPU,用好像502的东西沾在上面,取都取不下来,

网友:
这也太不负责了吧?放老酸奶!

网友:
原来是不散热啊·

网友:
哥们,你太逗了饿,我说的是CPU没硅脂。。我给抹上就好了,把硅脂比喻成老酸奶。。哎。。意境,,

网友:
不加硅脂应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主要是散热的问题应该是散热器与CPU之间的空间较高

网友:
这算什么   我还见过 用铁丝 栓CPU风扇的

网友:
汗,这几块钱好赚,又有酒喝了

网友:
  呵呵 有时候得换个方式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