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换XP系统除了全格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楼主(2012-04-30):
WIN7换XP系统除了全格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最好保留数据。

网友:
不用格,还可以装双系统

网友:
如果你本本本的话,最好不要急着换XP,得看看官网上有没有对应的系统驱动,如果是没有的话,你换了也没有用的,驱动不了!(有好多新出来的本本官网上都找不到XP驱动的,)。
你要换XP不用全格,用U盘进PE,把C盘格了就OK,然后装XP就对了

网友:
楼上几位可能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应该碰到品牌机装的WIN7系统吧。硬盘里自带有恢复功能的系统,如果你直接把原来的WIN7盘格了装成XP,重启时在检测完了就报错吧。报的是WIN7进不了系统。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用全格式化,就能装。我试过

网友:
安装版的可以不过不好用

网友:
装XP还能有WIN7吗,除非双系统,格不格都差不多啦。

网友:
如你所说,有些品牌本就是那样换XP启动不了而WIN7有提示错误很纠结

网友:
如果真不想要了,可以全部从分区

网友:
一般要重新分区的

网友:
具体我还没有碰到过。不过你可以尝试在PE下将系统自带的那个还原恢得盘格了,同时再将系统盘格了装XP看下。因为大多不格备份那个盘的话装了系统都会自动进W7菜单。

网友:
不用格式化呀,直接用安装版的XPSP3装一个系统在哪个盘无所谓了,选择安装的时候不要格式化磁盘,然后XP装完后win7引导消失用启动修复工具修好一下win7启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