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来求救了,915PL-A2跑C4,十几秒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2-04-30):
有块精英915PL-A2诊断卡跑到C4不动了,十几秒后自动重启,有连续报警声,感觉是内存不过,但查了内存供电正常,SPD3.3V也正常,换过内存供电管但还是一样。检查过了全板的供电,发现有一个PCI-E插槽的复位电压有5V左右,也没有时钟电压,其他供电都正常,有时短接开关针自动掉电了,有时也能正常跑到C4不动,谢谢维修师傅们给我点思路。。。。万分感谢,祝坛友们5.1快乐。。。。在线等起。。。。。

网友A:
C4内存不过吧  查查内存的时钟

网友B:
北桥是什么芯片,如果是NV的,加焊一下。

网友C:
你得说说,C4前面是跑什么代码?还有,不上内存的话是跑多少呢?如果内存有1.3V 1.8 V 0.9V(915的板子你那是一代还是二代?如果二代的话),电压都对,你换内存电源管是没用的,

网友D:
内存的是  查查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不然压北桥

网友:
C4  内存不过
换内存
检查内存供电  上拉电压
北桥与内存之间数据线

网友:
内存没有过,测三大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是什么芯片,如果是NV的,加焊一下。

不是NV的,是因特尔915PL+ICH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说,C4前面是跑什么代码?还有,不上内存的话是跑多少呢?如果内存有1.3V 1.8 V 0.9V(915的板子你那是 ...

C4前面跑C3,不上内存跑E0和03,压桥和压CPU都没反应,想刷BIOS但找不到BIOS程序

网友:
谁传一份915PL-A2的BIOS程序给我,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内存不过吧  查查内存的时钟

时钟电压有,1.1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说,C4前面是跑什么代码?还有,不上内存的话是跑多少呢?如果内存有1.3V 1.8 V 0.9V(915的板子你那是 ...

C4前面跑C3,不上内存跑E0和03,我怀疑是BIOS程序出错或者坏了,在网上也没找到915PL-A2的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的是  查查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不然压北桥

总线也查了全部都正常,桥也压了,没反应

网友:
急啊。。。那位维修师傅有这个bios程序啊,谢谢传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4前面跑C3,不上内存跑E0和03,我怀疑是BIOS程序出错或者坏了,在网上也没找到915PL-A2的bios程序

你那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看一下内存的AD线,不行换个NB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那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看一下内存的AD线,不行换个NB

查了一下AD线,发现两个内存插槽旁边有两个470排阻一边电压0.3V左右一边电压1.4V,换了排阻也一样,请问一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我这没有BGA,桥的问题解决不了,如果是桥的问题的话只有送熟人那去加焊

网友F:
换内存试过没.确定内存OK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内存试过没.确定内存OK没.

内存没问题的,换了3条都这样

网友:
内存包含很多的.主板在启动时会把主板一些部件的内容记录在内存中.如果其他部件有问题也有可能显示是内存不过.所以先拆网卡声卡这些开机没用的先.试试

网友:
好的 ,还撤了试一下

网友:
对了这板是集显还是独显.最好还是插上显卡试

网友:
内存槽用镊子刮过没或用洗板水洗下

网友G:
首先干BIOS。然后再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干BIOS。然后再其他。

就是没下载到BIOS程序。。。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终于在网上找到BIOS程序,刷了正常点亮,我都还以为不是BIOS的问题,可偏偏就是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AD线,发现两个内存插槽旁边有两个470排阻一边电压0.3V左右一边电压1.4V,换了排阻也一样,请问一 ...

1.4V?你那是一代内存吧,你不管那个电压,如果AD线没有问题,2.5V.1.25V,都是对的话,还是换NB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4V?你那是一代内存吧,你不管那个电压,如果AD线没有问题,2.5V.1.25V,都是对的话,还是换NB

问题已解决,BIOS程序错误,刷了正常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已解决,BIOS程序错误,刷了正常点亮了

哦,有钱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