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GA怎么取不下笔记本SB

楼主(2012-04-30):
用的基地的CF260,调到以下曲线,到了第五段的时候按的RUN键(停在当前温度不动),然后用镊子怎么也取不来桥,上BGA之前用风枪吹了焊膏。

网友:
怎么上加热区比下加热区温度还低,反转了吧

网友:
上高必挂
你没玩过BGA吧,呵呵

网友:
时间是不是长了点,要三分上面要三分钟才能取一来哟/

网友:
一群牛人好厉害哦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加热时间太短吧   等用镊子能拨动桥的时候就可以取了  而且基本不掉点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办的 比较保险

网友:
把温度定到你设置的第5段 定温就能取了  有铅无铅通杀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要因地制宜的,不要生搬硬套!每一台机器都不一样的!你上下风嘴离芯片的距离、主板的厚度,芯片的大小等!如果取 不下来,可以适当的加下加热的温度!!把最后一段的时间延长一下!

网友:
用测温线实时测量一下温度,一般头几次都要这个过程,以后心中有数了就不需要了。
第五段可以把时间设为300秒以上,就不需要手动按RUN键了。
某些南桥内部有封胶。
某些主板散热太好,也会造成难以焊接。

这个要灵活掌握

网友:
感觉还是火候没到,时间太短了呀

网友:
一个是可能有封校,要么你那里气温也有一定影响,5档多延长一些时间试试!!

网友:
就把5区时间延长些时间

网友:
我用的上下温度都是260度,每次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