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11SG笔记本维修实例

楼主(2012-04-30):
方正 R411SG笔记本维修实例
朋友拿我这来一台方正R411SG笔记本。经过询问说是不小心从键盘这边倒进水了。时间大概有20多天了。拿到后拆机键盘明显已经进水腐蚀了。全部拆开后。仔细检查发现主板无线网卡这块和VAG接口这里全部是白花花的一片。看图1

这里第一步先清洗主板。然后烘干。。。。。上电试机。待机电流正常。开机电流0.9A。北桥发热。。测量各路电压正常,唯有这里没有电压看图二。(正反面)

测量场管上管没问题,下管阻值只有8欧。跑了一下电路次路输出电压直接供给北桥。测量北桥供电电容对地也只有8欧。从以往情况看。不一定是短路,阻值可能就是这样的,先不管这里。然后测量两个场管G极电压。发现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极电压4.9V。顺G极路线找到一个8116L电源管理芯片。从情况来看下管能输出4.9V,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后级负载短路引起的保护。还有一种8116L本身工作条件不具备而停止工作。从网上下了张图纸,按照图纸引脚定义。发现。5脚和16脚为5V供电。实际测量电压正常。2脚VIN,实际测量无电压。3脚ON/SKIP。开启信号。正常工作应该有1V 左右电压,实际测量电压为1V.7脚9脚场管驱动信号输出。从情况看开启电压已经有了。芯片供电也正常一般情况下芯片应该工作。现在只有两个可能一个。芯片坏,另一个可能还缺少芯片的工作条件。突然想起前面的2脚电压为零,但从图纸分析这个引脚电压怎么也不可能为0V。看图

2脚通过PR13电阻直接到VIN,VIN直接取自公共点19V。测量PR13电阻。发现阻值无穷大。查图纸得知。次电阻为15K,在废板上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装上后,上电测量电压还是为0V。测另一端也为0V,很明显是断路了。跑线找了大半天找不到到底再哪里取过来的。就在这时候。突然看到了旁边的小圆孔心想回不会是这里就是。拿表直接和19V公共点测量,居然直通,看来就是这里了。直接把线和这连上。上电试机。测量场管有输出了。电压为1.2V.接上显示器开机点亮了。重新测量2脚电压为19V。到此维修结束。看图

网友:
进水机要修的很小心才行

网友:
我有个R411时显时不显,所有的桥都做了,电压都正常,不知道谁遇到过没有?

网友:
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细心,在没有点位图下跑线路打到了问题。如果找不到的话,看来要飞线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还有很高的经验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些很麻烦的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你图跑哪里去了,怎么都是现实叉叉圈圈的

网友:
进水机 不好搞啊 思路好

网友:
进水机要么很好修  要么很难修     前几天修了一个进水机   I3的   报价500
  哈哈

网友:
没走什么弯路,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不好弄 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但是多数会断线的呃、

网友:
讲得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LZ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真的细细的查啊!!!尤其是供电原因

网友:
进水机,要不就容易要不就很难修

网友:
进水机可以先烘干在仔细跑线路啊

网友:
是啊   有图纸就方便多了啊

网友:
楼主维修主板很细心没有乱动任何件 很好

网友:
思路很清淅

网友:
厉害 谢谢分享断线进水特点

网友:
挺细心的,进水机都要仔细点才不会走远

网友:
思路很清晰,新手都看的懂

网友:
修这机辛苦了,写这贴也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