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长城250W的电源,困住了,求解

楼主(2012-04-30):
今天修个长城P4-300的电源,副电源有5V输出,绿色线有3.3V。短接PS on不启动。拆开后发现两个680uF鼓包,测了两个13009是好的,从另一个坏的长城电源上拆了两个680uF/200V 换上,加电还是不启动,测了7500的8、11脚,短接PS On的时候,有1.45V输出,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测了一下,有145KHz,测了两个小的推动三极管C1815也是好的。两个13009的基级没有电压,
这下好像难住我了。请问各位大虾,下一步改怎么修。
  还有一个问题,两个680uF高压电容上的电压怎么不一样?一个125V,一个172V,怎么差了近50V,难道是拆机电容容量不一样?我连续换了三对拆机电容了,都是一边高,一边偏低。怎么办好呢?

网友:
两个高压电容上的均压电阻检测了吗,

网友:
长城电源通病之一,大电容均压电阻涂了黄胶的那只坏了。长城250W的电源怎会用680UF的电容呀,顶多就用330UF的电容(难道这电源曾修过、换了电容?)

网友:
是哦,好像忘记量了

网友:
查均压电阻。。。。。

网友:
均压电阻,主要查初级电路

网友:
头像要改啊,板主会扣分的

网友A:
坏两个大电容 均压电阻一般有个开路了。8  11脚电压2V左右为正常 。

网友:
貌似 这个比较难啊!关键东西还不在手里!

网友:
遇上一个长城300P4,拿来的时候两个主开关管全损坏,主电容坏一个,保险烧断。其它元件经测无损坏,换了坏件之后上电正常,50V1UF小电容上电压也对称,但不能带负载,一带载就会是同一个开关管击穿,但不烧保险。测7500各脚正常,为了保险还是换了一个。50V1UF电容已经换,1815也换了,故障依旧!
请教:是不是我的13009为次品所致?
目前手上没有别的管子代换。

网友(点评):
看7500 输出的推动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两个大电容 均压电阻一般有个开路了。8  11脚电压2V左右为正常 。

7500第8脚、11脚输出正常而且对称,稳压输出5V也正常。就是带载即烧一开关管,搞得我都郁闷了。。。试想,如果是12V输出的整流有问题,那也应该是保护而不是同一开关管坏呀。。。相关的部分也就那几个元件,都测试了,关键的都替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500第8脚、11脚输出正常而且对称,稳压输出5V也正常。就是带载即烧一开关管,搞得我都郁闷了。。。试想, ...

老兄这个难题电源还没搞定呀,换上去烧的管有没测过放大倍数呀。我以前就买到过15、16倍的E13009-2,当时只测了BC、BE电阻,都不知道是否翻新的。后来又买到倍数25的J130009-2,就不敢再用E13009-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这个难题电源还没搞定呀,换上去烧的管有没测过放大倍数呀。我以前就买到过15、16倍的E13009-2,当 ...

呵呵,是啊,我已经怀疑是我买的管子有问题了,现在暂时放着,等买到好管再修吧。其实上次说的那个5VSB裁板的电源,估计也是这批13009惹的事,串着灯就好,取了灯就炸13009。。。改天有空了,上个拆机的13007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电容均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