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50 外放没声音

楼主(2012-04-30):
故障表现:单用电池的时候插网线,喇叭正常发音。可是插上适配器就喇叭就不响了。
用适配器,不插网线,喇叭正常发音。插上网线喇叭不响了。

网友:
如果插上耳机,再用电池,适配器,网线组配测试一下,看是否现象一样?
有可能功放的切换信号受影响了,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系统和驱动换回原厂的驱动也是一样。

网友:
从表述来看跟网卡有关

网友:
把驱动删了,重启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