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判断北桥和显卡故障

楼主(2012-05-01):
菜鸟请教各位大大,开机风扇有转,电源指示灯有亮,就是黑屏没点亮,接外部显示器也是一样无动静。及插入电源马上触发但黑屏。请问各位大大基本上是北桥BGA故障还是显示BGA故障?

网友:
你要是有内存打阻卡,可以打一打内存的数据线,判断一下北桥的情况,还可以打一下显卡总线上的滤波电容,大致判断一下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未必就是显卡或北桥故障
你要插诊断卡或看电流判断一下开机到哪个阶段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到什么地方咯,

网友:
有的支持检测卡,你看一下跑码

网友:
别什么事非要跟显卡北桥联系到一起啊,仔细测测

网友:
插上诊断卡开机无数字显示。。。。。。。。。。。。。。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     干不动

网友:
图已传上来了,请教各位。

网友:
用电流表看一下电流

网友:
根据电流看看了,测显卡晶振有无波型

网友:
开机电流。。。。。。。。。。。。。。

网友(点评):
待机太大了 查待机

网友:
除了显卡门的芯片  其他的要最后排除  ,先排除bios   或者 压住试试

网友:
北桥损坏 应该算是不好判断的啦 有时候U口问题也会导致电流跑到显卡位置的

网友:
看下电流的变化吧

网友:
正常电流过小,这可能是U没供电,正常开机电流应在1A左右,你这才0。19,明显是没核芯供电

网友:
用试波器打下波波吧,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
有的可以根据电流变化来判断

网友:
你这个电流和那种显卡门虚焊的可不像哦

网友: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先做显卡,不行再做桥吧

网友:
各供电测了没啊

网友:
示波器是最好的选择  嘿嘿

网友:
我去  你弄的也太简单了吧    你都不写电流什么的   在说了你也不先上板子查查各项供电什么的   就北桥显卡做BGA呀       如果能一下子确定北桥显卡那做BGA是肯定的   你现在在不测电压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北桥显卡的事你就BGA    那样的话是不行的    孩子不能成为压桥党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到最后没解决,客人赶时间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