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26 风扇 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01):
风扇不转,BIOS,EC刷过了,EC芯片也换过了。就是不转,不知道怎么回事,CPU温度60-70多度,GMCH才10几度。第3脚没有电压。

网友:
实在不行跳线,到别的地方去借一个电压过。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但是;还是要分析清楚电压来路。这样才好下手

网友:
飞个3.3V过去

网友:
飞3.3V是能转,就是噪音太大了。不会是HM55坏的吧

网友:
飞线吧    只要不报错就行

网友:
看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温控是HM55控制的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是MH55接收到CPU的温控电压后才去控制风扇的吧?

网友:
飞线改长转吧,现在的机子显卡都要坏,迟早还是要改的,哈哈,

网友:
直接改常转的不就行了

网友:
你确定风扇是好的吗?确定了,实在不行就,直接飞线

网友:
风扇绝对是好的

网友:
改电路吧   飞个3.3过去

网友:
加个电压 给风扇试试  风扇转不  搞不好是风扇坏了

网友:
FAN是好的

网友:
已经好了,是飞线的

网友:
没有电压怎么会转了,查查供电

网友:
记得 有为高手发了个帖子 你搜索下

网友:
长转吧 这样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