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MSI k9a2 NEO2主板开机风扇自己转。一直不停也不亮、按一下开关就亮啦!强制关机也关不了机。这是啥问题啊、求助。。。

网友:
S3#信号线追一下!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我先前有碰到过,具体换了什么我忘记了。

网友:
先测下电压正常没有,复位有没有,另主板要是南北桥合一注意压下,看不是是虚焊了,最后实在不行就换I/O。刷BIOS,换防伪芯片。。。。。

网友(2012-08-20):
单桥板吧。。。热一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