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 笔记本 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01):
DELL 500
笔记本
正常关机后 一会又自动开机 强行关机可以 系统已换过数个不同版本的 路过的大侠求解
笔记本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吧 呵呵
反对楼主:
4.0
diwuyanfu
反对楼主:

网友:
不会看电路
反对楼主:

网友:
你这个自动开机,查下南桥工作条件,SLP

网友:
SB的几率大些,检测一下吧?

网友:
查下IO和RTC VCC电路看下,

网友:
多谢各位热心的解答。。故障解决了,原来是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