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修过要用万用表才能开机的主板?

楼主(2012-05-01):
我有一AM2主板,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接上电源后,PWR-ON有3.3V,但短接就是不开机.用万用表两针,一针接地,一针再去短接开关,就能触发,并全都正常.查了两天,一直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老兄知道?

网友(点评):
换晶振,谐振电容,最只要的是106电阻。

网友:
可以在开关地之间接个电容试试

网友:
根据万用表的档位推理原因。

网友:
你一说,我前段时间也遇见过这事,  不过当时我没想这么多!
  求解?

网友:
....................我碰到的是,用电压档,黑笔接地,红笔去碰南桥晶振...........开机

网友(点评):
测小电池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吗?

网友:
遇到过,无解

网友:
如果触南桥晶振能开机的话,换晶振和电容

网友:
在厂里经常遇到,放电OK

网友(点评):
放了好多次了。板上根本就没电池了。

网友:
我也试过,换了晶振就好了

网友(点评):
换了。不行。一样。只是现在只用任意一笔都可以开机。不用万用表上的针则不行。

网友:
昨天正好遇上一片,精英的A78芯片组,仔细观察过后,加焊晶振和周边小贴片解决!

网友(点评):
试一下。如不行再来讨论。

网友A:
万用表的什么挡你都不说

网友:
要是碰到这种情况,用手摸下晶振两脚,要是能开机,换晶振和诣振电容。。。。。。。

网友(点评):
试过晶振了。一样的。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晶振和诣振电容问题。

网友(点评):
已经换了晶振了。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点评):
换过了。不行。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什么挡你都不说

二极管档,电流档,关闭,都可以。只要是万用表上两针都可以。无论什么情况下。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换了还一样,很可能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