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自动开机重起

楼主(2012-05-01):
一插电源电流跑到0.40左右瞬间重启反复这样。3.3V和5V都有别的压出来一点就重启!I/O换了不行.别的没动各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南桥或者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和信号,还有供电,CMOS电路

网友:
可能是那个电压没起来吧,对时序查吧,不对着时序和图纸查电路是没有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