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3.3v短路维修

楼主(2012-05-01):
IBM T40 3.3V L4短路
如图

拆掉L4、D11、D27、C214、C216、R298、R299、C592、Q18,L4的1脚短路
再次拆掉R492、R495,R492的1脚短路
判断VCC3M短路

请教高手下文应该怎样查

网友:
用电压烧 电压先调最小 看主板发热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5

网友:
LZ强啊,  原件都折光了,,,

网友:
一般十分钟没有找到短路的    就用烧鸡大发

网友:
还是烧鸡来得快

网友:
除了烧,不然拨死你。~

网友:
我晕
怎么烧啊
那里都不烫啊

网友:
楼主真是强悍,把东东都拆玩了

网友A:
慢慢烧吧   注意别把电压调太高了  电流在1A左右  就差不多了  一般短路点 10多秒发烫了

网友:
找个人帮你摸。。仔细点。。

网友B:
待机的时候摸一下南桥发热吗发热就是南桥短路了不然就电击法快一点

3M都短路了会有待机么?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的时候摸一下南桥发热吗发热就是南桥短路了不然就电击法快一点

待机时根本无任何地方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烧吧   注意别把电压调太高了  电流在1A左右  就差不多了  一般短路点 10多秒发烫了

你们都说烧
到底烧那里啊
直接加到VCC3M上吗

网友:
为什么你全把那些拆掉啊

网友:
我今天才遇到了个~
南桥坏了~换了个DBM就OK了~

网友:
看是前面短还是后面短,南桥有可能,1845的4脚缺电压也有可能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哈

网友:
以前我遇到短路的就是拆。现在都赶潮流,直接烧鸡、、、

网友:
确定是南桥坏了
南桥换了不短路了
但是可能换的南桥有问题(费料板上拆的)
直接换板了
客户取机才知道原来是被雷击坏的(开始他一直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