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6的主板不触发,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2-05-01):
QL6的主板不触发,有什么通病吗?我换了IO,SB都没好。

补充内容 (2012-5-2 21:12):
待机3V,5V都有,BIOS刷过了,这个主板第一反应看到BIOS参与触发就先刷了BIOS了,EC工作条件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修本必杀技:焊显卡,焊南桥,焊北桥,焊EC,换主板。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刷BIOS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
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EC和SB的工作条件满足吗,盲目换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把问题说细点我们才好分析呀,就说不通电,你也没有量换了,EC,南桥!有没有短路呀,待机是否OK呀,有没有进过水呀,你量了那里呀,等等,要说细点

网友:
QL6这个垃圾板子,通病倒是有 但是不是不触发,是掉电  加焊南桥就能好,但是几天就返修,换了南桥也用几天,暂时没有修好过

网友:
一步一步查下开机电路还好一点

网友:
论坛查下时序吧,慢慢查会有进步的,

网友:
3 5V起来没

网友:
你也不说是什么情况   你就自己换IO  SB什么的         我们没办法帮你    还是请你说的具体点

网友:
建议从头查起: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一步一步慢慢查了!

网友:
最不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提问,就想得到结果.希望以后能少见到这样的问题出现,要不然只是浪费论坛资源.鉴定为无意义帖子...

网友:
修东西都不带测量的吗? 说不定电源接口都没电吧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台都是烧得不成样子的  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子易烧   楼主所说的不开机  不知道 BIOS刷过没有  还是有待机不触发  描述问题不清楚

网友:
检查ec 程序,!!!条件满足 不触发不能盲目 bga 啊
lz bga 党啊。。刷bios啊啊啊啊啊

网友:
发个水贴,楼主你插电了么
3 5V都有了么找个图看一下

网友:
说清楚点说清楚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