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612CB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5-01):
一块联想945屡烧上管,电源管理是ISL6326CRZ  PWM驱动芯片是ISL6612CB,由于手头上没这芯片,有哪位知道可以用其他哪种代换的,感激不尽!

网友:
没有代换,上次也换了一个,只能原值代换了,不然你找找技嘉板和映泰板,基本都是用这个芯片

网友:
还没有发现代换的,还有,老烧上管不一定全是驱动IC有问题哟比如IC到上管G极有阻值也会烧哟

网友:
像那种RT开头的板,很多都有6612的,还没试过用其它代换

网友:
晕,我这一个都找不到。。

网友:
好像有阻值是正常的吧,上管G极连在驱动IC 1脚上,其他脚到上管G极都有阻值,还没注意过呢

网友:
已经确定是ISL6612CB问题!但是手头上没这IC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