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郁闷维修:HP541进水 一个信号引起的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2-05-01):
       机型:HP541
        进水机。先洗再烤。。 然后查出CPU供电的电容有问题,换了后,可以正常开机,以为修好了,装机,试机,,关机后,不能开机。。待机电流有时0.025,有时0.035 ,这时的不能触发。当待机电流为0.27时,可以正常触发,。。现在是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拆机慢慢查哟。。
         待时不能开机的电流在0.025 或0.035时,,系统供电的3  5V都正常。。只能先从EC开始查起。 ,先查条件,+3VAL ,,+V_RTC 电压都正常。。 32K时钟正常。。按开机键,PWR_SWIN#_3信号有跳变,说明EC得到了开机信号。RSMRST#在PWR_SWIN#_3跳变前为高,跳变后也为高。不开机,查关键信号。ADP_PRES 。。THM_MAIN#,,,为高,,EC_3S_A20GATE为低,都正常。EC得到开机信号应该会输出一个PWRBTN给南桥的PWRBTN脚。找找这个信号, 发现直接到南桥的PWRBTN脚的信号居然就是PWR_SWIN#_3这个信号,开机信号直接到南桥了。。说明按开机时,南桥直接就得到了开机信号 ,不用EC发过来。。这样的话,不管了,先换个EC再说,,换EC后,故障一样。。现在将重点转向南桥了。。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3VAL ,,+V3A.+5VA,,,+V_RTC ,正常。。 CL_VREF0 。。CL_VREF1 正常。32.768,正常。。。再查关键信号 。。RTCRST# ,, RSMRST,,LOW_BAT#_3,LID_SW#_3,等 一些引起不能开机的信号 都正常。。该查的都查了。烦死了,就是不开机,工作条件,信号都正常。。没办法,,直接换南桥。。。在把南桥取下来后,想通电看看电流是多少 ,,插上电源后,居然自动开机了,晕死了,不用南桥居然能开机。。心想,应该和南桥没关系吧。。还是直接换个南桥。。。晕,还是不开机。。EC,南桥,确定是好的。。条件正常。,不上南桥,能自动开机,上了南桥就不能开机了。。现在已经确定问题在南桥这块了。。,用没办法的办法。。将南桥后面所有的电阻,电容 。加焊,,还有过孔也加焊。。进水的地方的所有元件加焊,,还是不行。。。咋办呢。没办法,只能仔细仔细再仔细的分析下了。。。现在已经确定在南桥这块。。。只有南桥得到某个信号后才会作出不开机的动作。。现在查所有的输入信号 一个一个查。。重点是PWM模块和RTC模块。。。 最后终于找到问题了。。。 测到INTVRMEN这个信号。。查到R277,1脚是3.2V,,,2脚却为0.26V。看图的话,,2脚应该为3V左右。。但现在为0.26V,明显不正常。。用镊子短接R277  1脚和2脚,哈哈,开机了。。问题终于找到了。。在一模一样的料板上换上一模一样的电阻。。试机,哈哈OK了,  成功修复。。。
但就这个信号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楚,看有没高手能解答下。谢谢。
申请加精,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应该是内部电压矫正开启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时开启南起内部LDO的,用来产生待机时南桥需要的1.5VSUS电压,这个信号不正常,1.5V就不会产生,南桥都不工作怎么可能会执行你的开机指令

网友(点评):
PWBTN#上的是PWR_SWIN2#_3。不是你所说的开关信号直接到南桥。直接的话时序就乱了。

网友:
你都没修好算什么维修经验啊  到底是经验贴还是求助帖啊,待机那么高肯定是有问题的,待机的时候你摸摸哪里热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0

网友:
拜托 用你的眼睛仔细的看清楚了 人家明明写着此机子修复 我就服了你了 看都看不明白就出来瞎说

网友A:
编辑中。呵呵,怕贴子写完了,发时出什么问题,就白废了,就写一点发 一点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中。呵呵,怕贴子写完了,发时出什么问题,就白废了,就写一点发 一点哟,呵呵

可以存草稿,一次发出来的

网友:
这个信号时开启南起内部LDO的,用来产生待机时南桥需要的1.5VSUS电压,这个信号不正常,1.5V就不会产生,南桥都不工作怎么可能会执行你的开机指令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是自己漏查了 细心点就不用搞南桥楼

网友:
支持楼主,对于那些放马后炮的朋友,真正这种问题放在他身上了,可能他也不一定这么坦然成功修复。顶你。

网友:
如果是我,我真少查那个信号

网友:
1.5V没有能开机吗,南桥也够幸运了啊

网友:
够细心呀。。。。没点位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比我厉害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