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与开机排针之间连了个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2-05-01):
一个华擎主板接上电源后  测开机排针PW+为3。3V   但是找不到他们之间连接的元器件   能告诉我什么元器件可以把5V转成3.3V的   应该不是电阻吧 测附近的电阻 好像没有直接连接的

网友:
要看板子的图,自己多跑线吧。不过  一般是1084或者1117这些转换的

网友:
一般就是1117和1084,通常在主板的PCI槽中间或南桥边,。。。。。。。找找看。。。。。

网友:
原来3.3V开机针电压是由5V转换过来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一般我们测那个1117和1086短路的话,一般为南桥坏

1117或者1086  跟南桥有什么联系   他们要是短路的话  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2013-06-24):
我的主板也是华擎G41M-VS3主板,PW+到5VSB不知道中间连接了什么元器件,但PW+有3.3V电压
谁有该主板的电路图呀?

网友:
一般连接三端移压器,固定的,直接相连,如果是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的电压,由旁边的两个电阻实现分压,从而达到所需要输出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