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锡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我的恒温烙铁传热器坏了刚换了个杂牌子的传热器。  然后我用以前的锡融掉后的锡感觉跟有渣滓一样,没有以前的亮。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感觉是:温度应该比以前高,加温的时间长了

网友A:
表明你换上的传感器与原先的参数差异较大啊。试调整温度校对电位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明你换上的传感器与原先的参数差异较大啊。试调整温度校对电位器看看。

是恒温烙铁自带的?还是另一种一起????

网友(点评):
是恒温烙铁自带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老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