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少个Q9 谁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12-05-01):
朋友送来一个昂达NF720/65/520主板让我帮忙修修,拿来一看板子在别的地方修过,上面还被拆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铁片电阻,三极管编号Q9 电阻编号R254 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麻烦指教一下。旁边的Q12 SHI d452a ba968g

网友:
一个桥供电的下管,随便啦,3055或者60T02或者D408和D452之类的都行,显卡上一抓一大把,电阻是103

MSI
场效应管
有那么随便吗?多少也得有点要求才对啊!

网友A:
找一个同型号的主板图片对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同型号的主板图片对照一下

就是找不到才麻烦啊。呵呵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换上好了没有?

网友:
肯定还有别的原因了,不然上家不会装个管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