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H3C交换机电源,报以学习的目的来维修,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1):
我这有个H3C交换机的电源,拿来的时候是电容鼓包了,没有15V输出,更换电容后依然没有15V电输出,到变压器之前有300V电,这个能不能是震荡部分的问题?

我跑了一下7脚的电路,发现7脚是通过整流324V经过154、1003 1003 贴片电阻后变成8.37V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25V82UF电容接到7脚的,这个电压一直是8.37V ,但是8脚的5V我没找到

网友:
开关管 换掉没的额?

网友A:
初级的那个8脚的芯片是什么?3842?384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的那个8脚的芯片是什么?3842?3843?

3843B PNJD

网友A:
测量3843的7脚电压有无15V以上的电压,或者测量5脚电压是否是5V?不是的话,估计3843坏的。修理时,通电时,最好加保护才行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3843的7脚电压有无15V以上的电压,或者测量5脚电压是否是5V?不是的话,估计3843坏的。修理时,通电时, ...

你看我这个图,电压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和这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3843的7脚电压有无15V以上的电压,或者测量5脚电压是否是5V?不是的话,估计3843坏的。修理时,通电时, ...

什么是加保护,怎样操作。

网友B:
先把那个25V 86UF的小电容换了先,不行再换3843,这电源我修了不少十个,绝对管用这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那个25V 86UF的小电容换了先,不行再换3843,这电源我修了不少十个,绝对管用这招

这个已经换了,之前的是25V82UF 换成25V100UF的行么?
找不到25V82UF的

网友:
我跑了一下7脚的电路,发现7脚是通过整流324V经过154、1003 1003 贴片电阻后变成8.37V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25V82UF电容接到7脚的,这个电压一直是8.37V

网友:
3834,应该是个PWM芯片吧。启动电压看低不低?低的话直接换38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3843的7脚电压有无15V以上的电压,或者测量5脚电压是否是5V?不是的话,估计3843坏的。修理时,通电时, ...

如何加保护呀?教教我呀,回复我一下呀

网友:
把变压器旁边的电容全换了 不行就换3843

网友:
7脚电压正常应该为15V左右,偏低说明上面的电阻有问题,先测量电阻,看阻值有无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换了,之前的是25V82UF 换成25V100UF的行么?
找不到25V82UF的

电容换了还不启动,那就是3843的问题了,它的启动电压范围是7~16V,我记得是这样,那个开关管是K3511,只要不短路不开路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三只脚当中只有两只脚一种测试方法是有阻值的)

网友:
修过好几个,换7脚电容几乎都好.

网友D:
先7脚断开看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芯片短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7脚断开看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芯片短路拉低了

那8脚的5V没有,也是3843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