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O8705F-FXS和8705F-GXS能替换吗

楼主(2012-05-01):
主板IO8705F-FXS和8705F-GXS能替换吗???谢谢

网友(点评):
不可以代换,只能找原型号~

网友:
如果那块主板刚好没用到有差别的脚,或有差别的脚不是关键信号就可以。自己试试看吧。
我曾经用型号不完全相同的换过,能用。就是CPU温度检测的不对,比正常值低了很多,成负数了。

网友:
可以代换,8705都是用在754或者865上的板

网友:
不可以,后缀名字不一样!!还有就是你要确实想试的话,那就要先看下它的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有谁可以发表一下后缀的意义

网友:
8705是可以随便换的,不用分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