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 挂两个硬盘就会一直重启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5-01):
挂一个硬盘就ok,直接就进去了。认盘但是到该进系统滚条的时候就会重启,一直重启。
两个硬盘都是串口80g    希捷和日立,实际大小很巧,一样大小,没有主从跳线,
g41主板是新的  ,用了半年多 ,
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好像是电源问题,不妨代换一下。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BIOS里面设希捷为主盘,希捷硬盘没有日立硬盘麻烦

网友:
BIOS里先禁掉做从盘的硬盘,换上新的数据线,然后再试试。

网友:
局部电路问题!

网友:
怀疑是硬盘电路供电不足

网友A:
楼上所有回答均错误 !
解决方法:
用DiskGenius把两个硬盘的主引导记录重建即可!

太感谢7楼了 你太牛逼了 帮我一大忙
对的

网友:
我还是认为是电源问题,要是主引导冲突,应该引起蓝屏而不是重启。。。。。。。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过不过是一个硬盘 重装系统就好了 不行再装一次我装了三次搞定了

网友:
怀疑是后边加的盘有个坏的系统,或者是分区不对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源试试?

网友:
我的做法是把这2个硬盘重新分区

网友:
硬盘的分区引导问题, 系统启动前会先读取硬盘的引导文件,确定主分区的具体方向,可能是你的两块硬盘以前都有使用过系统的情况,所以在硬盘引导目录下留下了两个引导信息,当电脑启动到系统时,有可能是先读取了非系统盘的引导信息,导致无法正确选取主引导记录,所以重新启动识别。
解决方法:  7楼的是标准的答案。

网友:
分区表的问题。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阿

网友(2012-07-25):
我刚刚试过,重建引导记录就可以启动,我是用工具修复的引导记录,现在进系统正常,也能看到两块盘的数据

网友:
确定主丛盘设置好了吗

网友(2013-02-0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才好啊

网友:
怎么赚积分呢,我都是-

网友:
把主盘做MBR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实际经历的,如果电源问题才会蓝屏!

师兄,我遇到个问题,这几天把我头都搞大了,我用的是华硕M4N68T的主板,以前是一个串口500G的西数盘在用,前两天又挂了一个2T的串口西数盘(没系统,没分区)就是拿来储存文件的,挂上之后,开始两天正常启动,过两天后,就出现一直重启进不了系统,我把2T那个盘拆下后,就能正常启动,刚开始,我以为是电源,我把电源换了个新的400W电源,仍然是这样,正常几天,就要出现一次一直重启,我把2T硬盘拿到别的新电脑上起,有时也会出现一直重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刚看到你的回帖,你说用DiskGenius把两个硬盘的主引导记录重建即可! 我一直没用过这工具,我这样的情况,能按你说的这样解决吗,你能详细的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兄,我遇到个问题,这几天把我头都搞大了,我用的是华硕M4N68T的主板,以前是一个串口500G的西数盘在用 ...

用U盘或者光盘引导进入DOS或者PE界面,加载DISKGEINUS,点击第一硬盘,然后选择菜单项的“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等提示成功后,再选择第二硬盘,重复上述步骤就可以了。
如果是WIN7的系统,也许会在这种挂双硬盘的情况下丢失重要启动信息,在完成硬盘MBR修复后,可以再用WIN7引导修复工具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盘或者光盘引导进入DOS或者PE界面,加载DISKGEINUS,点击第一硬盘,然后选择菜单项的“硬盘-重建主引导 ...

师兄,我装的WINDOWS XP  SP3系统。昨天我按你说的去做了,我是用光盘启动 在光盘启动的菜单里 有DISKGEINUS这个工具,我就直接进去重建引导记录了,没有从PE启动呢 !这样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兄,我装的WINDOWS XP  SP3系统。昨天我按你说的去做了,我是用光盘启动 在光盘启动的菜单里 有DISKGEI ...

你把事儿做 了之后,重启电脑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事儿做 了之后,重启电脑不就知道了?

谢谢师兄了,我没重建引导记录以前,挂双硬盘有时正常几天就出问题了,有时是十几天以后才出问题,把硬盘拆下来后,第二天挂上去又正常启动,几天又会出现问题,我按你的方法做了之后,已经有6天了吧,现在目前一直正常呢,希望不要在出问题了,祈祷。我不想在受折磨了!

网友(2016-04-23):
引用 网友A:
楼上所有回答均错误 !
解决方法:
用DiskGenius把两个硬盘的主引导记录重建即可!

谢谢啦,把两个硬盘的主引导记录重建就好了,哈哈

网友:
引导分区的问题。你从新安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