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顺序

楼主(2012-05-01):
主板维修的顺序是什么?

比方说一块主板的问题是,一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关了(此情况大部分是主板上的电子元件短路所造成的)。我们应该从和入手,很快的就找出所有坏了的管子。

求解!!!

网友:
转一下一般是CPU供电场管短路。

网友:
这是主板保护,先测下各供电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你那个现象时供电短路,打各个供电部分基本可以排除。一般维修思路,按时序来很好修,各部分3大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一个查

网友A:
先拔掉 小四脚  看看是开机电路问题   还是 CPU供电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拔掉 小四脚  看看是开机电路问题   还是 CPU供电问题   。

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
本版置顶有维修流程总结